[求助] 请教关于二阶及以上阶数Delta Sigma调制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0-09-29):
在设计Delta sigma调制器时遇到以下问题,特此向各位高手请教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已经了解到二阶或二阶以上的Delta sigma单环调制器结构如上两图所示,
但是在资料中均为查到关于途中的a、k等系数的计算方法,资料中提到的MATLAB的delsig
工具包虽然已经安装好,但也没有找到关于系数计算的操作,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
自己把传输函数推导一下,就知道 a, k 值了。

网友(2010-10-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哪位大牛过来指导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