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one II FPGA工作稳定性问题分析

楼主(2010-09-29):
各位:我用EP2C8做的正交解码器,接pc104总线,通过IRQ7向主机发起超过20种中断。
目前的现象是:各种功能正常,但不稳定,即在拷机过程中,FPGA会突然down掉,表现为:
1:不能重新下载bit文件、通信中的Signal Tap不能继续访问FPGA、原来正常的所有功能全部不工作;
2:计算机重启不管用,只能关机让板卡掉电重启才可以重新正常工作;
3:出现上述异常后,我怀疑是FPGA核电压异常所致,于是瞬间短接1.2v和GND,果然死掉的功能又可以恢复,但FPGA变的很烫;

其他信息:
1:该板卡3.3V由LM1085-3.3从PC104的5V转换,1.2v由FAN1112从PC104的5V转换;
2:该板卡外部信号全部光耦隔离,采用两个B0505隔离电源,可能由于参数设计原因,板卡功耗很大,约5W;

请大侠帮忙分析出现不稳定的可能原因,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郁闷哪

网友:
1. 你怀疑是1.2V核电压的问题,那为什么不在down机后测量一下呢?短路1.2V和地相当于重启FPGA。
2. 初步怀疑可能是电源芯片供电不足或者过热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down掉以后测量1.2V没有问题,对于2C8来说核电流1A应该足以满足吧?IO电流可以到3A,亦不应有问题,所以我不怀疑容量问题,如果电源瞬间不稳是不是也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下一步计划用示波器无限余辉模式对电压进行监视,捕获一下供电的稳定性.
   欢迎大侠继续支招,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指的是电源芯片输入供电不足?这两个芯片(LM1085产生3.3V,FAN1112产生1.2V)都是从PC104总线的5V直接取电,也就是直接接计算机的电源,供电应该足够;
    电源芯片没有明显的发热,尽管有3.8V的压差,本身负载电流并不大.
    谢谢您的意见,欢迎继续.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静电锁死啦, 建议你看看主板放电电路是否完善

网友:
levin.lg 说的有道理。
板卡的静电放电通路是否存在及良好。

网友(2011-05-07):
你好,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烧写到77%的时候提示,flash Loader is not....,然后失败,早期一度发现1.2V的供电输出2.45V我怀疑是不是内核烧了所致

网友:
    从来没看过这方面的问题,不过,现在用的FPGA 下载的时候,老是容易下载不成功,不是下载线的问题。有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