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合仿真的问题,Hsim-cosim

楼主(2010-09-29):
混合仿真,ncelab始终报同一个错误"E*CUVMUR,instance of module/UDP “ana_chip” is unresolved, in cosim_lib.top module"
用nchelp ncelab CUVWSP查看,提示:“the indicated module instance does not specify a connection for each output port in the module port list.The specified output ports are left unconnected.”

之前用这个环境和流程已经跑通过其他一些电路,我也查看了port list 没有什么问题,用qhsim也查过。始终不懂哪出问题了。多谢帮助!!

网友:
Try it

(1) \rm -rf cosim_lib
(2) check ana_chip 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
回复 楼主:

    闪人

网友:
看error report应该是端口对不上,检查下配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帮助,我试试,这个软件错误信息提示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帮助,我的理解也是端口对不上,但是的确是对上了。

网友:
有双向端口吗?好像数字双向端口混合仿时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真的提醒了我!!!确实有双向端口。今天确实把顶层去了,直接在下面给的信号,报出同样的错误,但是模块变了。

网友(2013-01-30):
回复 网友A:

Hi, All:
         How do generate the cosim_lib ?

网友(2017-07-10):
回复 网友D:

   mkdir

网友(2025-02-04):
我遇到相同问题,好像是lib路径设置,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