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平台之间工艺文件的转换?

楼主(2010-09-30):
我们公司是用synopsys的IC Compiler做数字后端,目前有个项目Foundry只能提供基于soc encounter的工艺文件,通过什么工具或方法能够转换为ICC可以识别的工艺文件?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不可以吧,根据现有的lef手动改吧

楼主:
我们用Milkyway进行转换,本来Foundry提供的lef工艺文件中有很多类型的via,但是导入Milkyway的时候,只保留了4个via,其他的都被自动忽略了,这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大量的标准单元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