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微电流电路问题

楼主(2010-09-30):
请教,模拟电路(比如带隙或电流镜)的电流设计的很小(500nA),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如果微电流电路仿真没问题的话,小电流会引起哪些仿真不出来的问题吗?

网友:
model  不准 一般BGR会有单个bipolar电流限制,不然。。。

网友:
foundry提供的device I-V curve是对spice model不准的很好的补充
cmos电流镜500nA应该是没问题的,给你个rule, 线形电路(比如运放)biasing current可以到200nA

网友:
电流镜应该可以
不过带隙基准里面要是有漏电的话对电压精度就有影响了

网友:
同一个工艺,我同事作0.25u电流镜时出错,仿真出来看不了电流,而我的正常,但他后来重画原理图就好了,所以这个级别的电流应该是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释疑,小弟晓得了,3Q

网友:
看起来不错,持续关注ing

网友(2011-11-02):
有什么简单的实现微电流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