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艺库中电压问题

楼主(2010-09-30):
利用CHART 0.35工艺流的片,库中电压说明为3.3v,mos管最大电压为3.9V,是不是芯片流出来后管脚的最大耐压为3.3v?
因为我们芯片的使用环境是5v的,在利用电平转换芯片 TXB0108 转换5V和3.3V,发现转换后信号会错误,利用FPGA验证,5V下正常工作,转换后错误。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TXB0108芯片,或者怎样知道芯片的耐压值。

楼主:
在工艺库的文档中发现1个PDF说明文档
Chartered 0.35 Micron Technology  3.3 Volt I/O Library for 5.0 Volt Tolerance
是不是意思这个工艺支持5V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在工艺库的文档中发现1个PDF说明文档
Chartered 0.35 Micron Technology  3.3 Volt I/O Library for 5.0 Volt Tolerance
是不是意思这个工艺支持5V电压" 正常工作是3.3V的发生esd时能容忍5V的电压,如果超过5V
poly oxi 就有可能击穿啦,当然不能5v正常工作,

楼主:
esd时能容忍5V的电压??
ESD 才5V电压?

网友:
就是MOS管的忍受电压,ESD保护在这电压要开启,否则gate被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知道了,我现在在详细的看那个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CSM35IO122’s are 3.3 Volt I/O’s that can withstand 5V stress from a PAD that connects to the possible 5V signaling bus.

这个应该是说可以接到5V的总线上吧?

网友(2011-11-10):
.35um的肯定可以接5V啊,

5v容差就是说可以输入5V ,    一般io doc上会讲的
是否是 5V input tolerance ,

.18/.13的库都能输入5V的,不要说.35um了

网友(2013-05-19):
0.35um肯定可以支持5V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