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delsim后仿 和 VCS后仿 不一致 问题 请教

楼主(2010-09-30):
同一个设计,反标的sdf文件,PR后的网表,testbench,标准单元仿真模型文件完全一致,
用modelsim仿真,没有问题,过了。
可是用VCS仿真的时候,报一堆的时序问题,并且输出的波形很乱。
PR后,我有做过PT的,PT没有报时序违反。

非常的迷惑,求高手解答。
1.两种工具我都是在testbench文件中 用sdf_annotate反标的,且报反标成功,操作是不是正确?
2.以前一直用modelsim后仿,过了就过了,难道modelsim不可靠?
3.VCS才刚刚接触,用它做后仿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没?
4.大家用的后仿工具是什么呢?

楼主:
急!!求高手解答.

网友:
我都是用vcs,vcs对一些仿真要求比较严格,有个别语法使用跟nc不同,不要着急,你可以查查哪儿出错了,这种问题一般找到就全解决了。

网友:
留爪子。
看看指令吧,是否有些两边仿真器默认开关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2010-11-02):
    仔细看下log,modelsim和VCS对一些仿真异常的处理不一样。

    比如 sdf 文件中timecheck声明中的一些负值  negative value的处理。

网友(2011-04-26):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各路大侠有没碰到这种情况?
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处理呢?

网友:
个人觉得modelsim不够准确,我也遇到过,相信V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