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人解答encounter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10-01):
我的设计里用到了一个1K的RAM,我先用MC生成了一个1K的RAM(选用的是寄存器堆模式),用的是0.13um工艺库。然后做DC,产生了网表文件和SDC文件。现在在做encounter,请问库文件除了加0.13um的工艺库文件之外还用加载MC生成的RAM的lib文件吗??还有就是加载lef文件的时候,除了0.13um的lef文件外,MC生成RAM时也产生了对应的lef文件,这个需要加吗??
     我试过把0.13um和MC生成的文件都加进去,但是encounter会报错,说我加lef文件不对!!!
     求大侠解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已经捆住了我好几天了~~~愁啊~~万分感谢~

网友:
加lef文件时一定要注意,
1.  首先要加tf.lef也就是工艺库信息文件如 metal via 的定义.
2. 再加有antenna信息的lef文件
3.MC生成的有两个与 lef文件有关的文件,一个是hard macro的外围信息文件,一个是antenna信息文件
,顺序是先外围信息lef然后antenna文件.
4.要学习lef/def user guide line.

网友:
都要加进去的。
加lef有排序的,先加tech 的lef ,然后才是cell ,mem 的le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没有加antenna的lef文件,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排序,这个没有注意过~~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2013-03-09):
回复 网友B:

    **WARN: (SOCLF-102):    Two layers 'M1' and 'V1' specified in
SAMENET spacing rule have different type. To specify a SAMENET
spacing rule between a cut layer and routing layer, the first
one must be a cut layer. The rule is ignored.
**WARN: (SOCLF-102):    Two layers 'M2' and 'V1' specified in
SAMENET spacing rule have different type. To specify a SAMENET
spacing rule between a cut layer and routing layer, the first
one must be a cut layer. The rule is ignored.
**WARN: (SOCLF-102):    Two layers 'M2' and 'V2' specified in
SAMENET spacing rule have different type. To specify a SAMENET
spacing rule between a cut layer and routing layer, the first
one must be a cut layer. The rule is ignored.
请问这个问题有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