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Synplify 2010.03 linux

楼主(2010-10-04):
hi friends

well, i ve downloaded synplify 2010.06 for linux from this forum, and installed it without any problem. I m using ubuntu 10.04 but also with redhat 4.7 it didn t work.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s that i made:

  1. # Synplify 2010.03
  2. export PATH=$SYNOPSYS_HOME/Synplify_2010.03/linux/mbin:$SYNOPSYS_HOME/Synplify_2010.03/linux/lib:$SYNOPSYS_HOM/Synplify_2010.03/linux:$PATH

  3.

executing synplify gives me:

  1. >> synplfy
  2.   synplify: symbol lookup error: synplify: undefined symbol: _Z13qFlagLocationPKc

  3.

so i modified the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load all dependencies ( as was found in some forums) by adding:

  1. export LD_LIBRARY_PATH=$SYNOPSYS_HOME/Synplify_2010.03/linux/lib/

  2.

after setting environment, i launch synplify,  nothing happen,

>> ldd $synplify

linux-gate.so.1 =>  (0x006dd000)
libutil.so.1 => /lib/tls/i686/cmov/libutil.so.1 (0x00639000)
libdl.so.2 => /lib/tls/i686/cmov/libdl.so.2 (0x00955000)
libtcl8.4.so => /usr/lib/libtcl8.4.so (0x00ce7000)
libQtCore.so.4 => /usr/lib/libQtCore.so.4 (0x00110000)
libQtGui.so.4 => /usr/lib/libQtGui.so.4 (0x00de2000)
libQtNetwork.so.4 => /usr/lib/libQtNetwork.so.4 (0x0038e000)
libQtXml.so.4 => /usr/lib/libQtXml.so.4 (0x006f4000)
libQtAssistantClient.so.4 => /usr/lib/libQtAssistantClient.so.4 (0x007ab000)
libpthread.so.0 => /lib/tls/i686/cmov/libpthread.so.0 (0x004b5000)
libm.so.6 => /lib/tls/i686/cmov/libm.so.6 (0x004ce000)
libc.so.6 => /lib/tls/i686/cmov/libc.so.6 (0x007b3000)
/lib/ld-linux.so.2 (0x00dc5000)
libz.so.1 => /lib/libz.so.1 (0x004f4000)
libgthread-2.0.so.0 => /usr/lib/libgthread-2.0.so.0 (0x00509000)
librt.so.1 => /lib/tls/i686/cmov/librt.so.1 (0x0050f000)
libglib-2.0.so.0 => /lib/libglib-2.0.so.0 (0x009f0000)
libstdc++.so.6 => /usr/lib/libstdc++.so.6 (0x00518000)
libgcc_s.so.1 => /lib/libgcc_s.so.1 (0x0060e000)
libfontconfig.so.1 => /usr/lib/libfontconfig.so.1 (0x0063d000)
libaudio.so.2 => /usr/lib/libaudio.so.2 (0x009a2000)
libpng12.so.0 => /lib/libpng12.so.0 (0x0066d000)
libfreetype.so.6 => /usr/lib/libfreetype.so.6 (0x00abc000)
libgobject-2.0.so.0 => /usr/lib/libgobject-2.0.so.0 (0x00692000)
libSM.so.6 => /usr/lib/libSM.so.6 (0x0062d000)
libICE.so.6 => /usr/lib/libICE.so.6 (0x00739000)
libXrender.so.1 => /usr/lib/libXrender.so.1 (0x00993000)
libXext.so.6 => /usr/lib/libXext.so.6 (0x006de000)
libX11.so.6 => /usr/lib/libX11.so.6 (0x00b34000)
libpcre.so.3 => /lib/libpcre.so.3 (0x00752000)
libexpat.so.1 => /lib/libexpat.so.1 (0x00783000)
libXt.so.6 => /usr/lib/libXt.so.6 (0x00c51000)
libXau.so.6 => /usr/lib/libXau.so.6 (0x006d5000)
libuuid.so.1 => /lib/libuuid.so.1 (0x006ee000)
libxcb.so.1 => /usr/lib/libxcb.so.1 (0x0090d000)
libXdmcp.so.6 => /usr/lib/libXdmcp.so.6 (0x00927000)

So dear friends, do you have any idea how could i solve this problem. or if have already made it work, could you tell me what steps have you made?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发给我,我帮你试一下

网友:
我弄过03的,没弄过06的,

网友:
就按照网上弄的,没弄过06的,可能有点变化

楼主:
could you please write in English as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and i m sorry for that.
and when i translate in "google translate" it not very good

网友:
We don't understand English.

楼主:
We don't understand English.
引用 网友A:

dear friend
    I apology not to know Chinese, my mistake, also i m not an English man . So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the best is to talk english otherwise we can't understand each other.

So do you have any idea how i could solve this problem.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QT library problem !!.......... update to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X !!

CentOS 5.X  (same as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but free)
http://www.centos.org/

楼主:
    ya you re right but why with ubuntu 10.04 and everything is updated, it doesn't work?

网友:
dear friend
    I apology not to know Chinese, my mistake, also i m not an English man . So in  ...
引用 楼主:

    we can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cause we say Chinese。
   we also say china english.

网友:
it maybe the license issue
the license file that works on 2010.03 does not work on 2010.06

楼主:
it maybe the license issue
the license file that works on 2010.03 does not work on 2010.06
引用 网友B:

well i m using the version 2010.03 , i made a mistake in th title

网友:
without the proper lic, it won't work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是显示没有license么?我安装到和你一样的步骤后,运行后提示没有license。
反复试用了几个license都不行。
   如果你在终端中输入synplify没有任何反应的话,可以在目录中点击synplify图标运行。
看看是否会弹出安装license的窗口。

一般来说,在你的这个步骤,应该只有license的问题了。祝你找到好用的license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68197&highlight=2010.03
这个帖子是我安装synplify的时候做的记录,可以参考一下。
安装的时候走了不少弯路,希望你能有所借鉴。

网友:
有能用的license么?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0-12-10):
支持,等待解决。

网友(2011-09-01):
学习学习安装
还不会呀!
呵呵!
谢谢1

网友(2012-04-22):
k按看,好像有问题

网友(2012-06-07):
不知道喔,我也想装啊 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让灌水么??

网友:
哦,让灌水啊

网友:
那多灌点儿哦

网友:
嘿嘿 都来灌水啊

网友:
呵呵 最后给丫撒泡尿

网友(2014-08-19):
Please elaborate the proceedure.

网友(2015-01-23):
是否好用?

网友(2015-10-23):
不錯的資料 真的很實用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