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问题:设计一个电路满足下列功能:

楼主(2010-10-04):
设计一个电路满足下列功能:如果一半以上的输入是1,输出是1
Input: A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Output: Z (std_logic)

小弟不才,求指教。

网友:
能否题目写详细些呢?

楼主:
设计一个电路满足下列功能:如果一半以上的输入是1,输出是1
Input: A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Output: Z (std_logic)

这是一个大学VHDL 题目,要求设计一个电路,用Truth table 和电路图,VHDL代码。
求解。

网友:
计算1  或 0 的个数

先把8个输入  分解成  4 + 4,
对于这4个输入进行编码出     000—— 100
然后这两个4路的输出值相加   然后再次对于 101   110    111  三种状态译码,然后输出

网友:
感觉上是一个8个人的判决器,少数服从多数。如果要用真值表的话,那就可以用卡诺图去化简,求解与非表达式,然后就可以画出实际的电路了。

网友:
三层共7个加法器再加一个或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