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传输线反射原理的一点困惑

楼主(2010-10-04):
最近正在学习信号完整性理论,遇到了一个困惑,就是关于传输线反射机理的形成问题,我就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会产生反射呢,难道阻抗不匹配,就会反射么,信号在传输过程中,遇到阻抗不连续的地方,那么它需要多少电流,源端就供给多少电流不久可以了吗,难道是因为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从源端出来的信号电流是一个固定值,所以遇到阻抗不连续的地方就要反射呢?我是真的不是很理解这个地方,请问那位高手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其实只要把传输时间的概念一起加进去考虑就好理解了

网友:
之所以要考虑传输时间,是因为在高频电路中,电路的尺寸和工作波长已经是可相比拟的,也就是说在高频电路中,即使是一根导线中,电路中不同时空点的电压电流也不是相等的

网友:
参看电磁波的反射原理

网友:
关于传输线反射的问题,已经不能单纯从集总电路角度去理解了。而是要考虑电磁波在空间的传播问题了

网友:
看看微波,传输线是有反射系数的,阻抗不匹配,会导致有反射回波,功率也会减小!

网友:
简单的比方,首先不要将电源作为理想电源,它也只不过是一个电阻(内阻)而已;
现在,假如传输线上阻抗不连续,输入到输出端电流一定,高频时产生电压不均匀,高端电位就会向低端电位产生电流,再把负载和电源内阻考虑进来,电流从输出端流到输入端就很自然的了,这就是反射。

网友:
迷糊阿迷糊, 能更详细点不

网友:
微波传输原理吧

网友:
微坡觀念 因為一段傳輸線會有好機個坡長 頻率越高波長越短
所以阻抗不是純粹V/I 會涉及到相位其他等等...
Mismatch會讓能量反射的

网友(2010-11-25):
lz还是了解一下微波相关的知识先

网友:
范德萨vbs

网友:
微波书上应该很详细啊

网友(2011-10-27):
学习中,但还是不是很明白的。

网友(2012-02-19):
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