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里面congestion一般怎么fix??

楼主(2010-10-04):
用ICC ,采用nec0.35um 工艺, 设计是6万门, 利用率已经调到0.55 。 形状是rectilinear 。

很多区域congestion 很大。 routing  后有一百多DRC 。工具无法修复。

place阶段就无法fix congestion 。

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种情况?

网友:
定义Local Utilization
或者把Placer的那个选项打开,即使Placer在Place阶段考虑Routing的那个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说的方法我均采用了, cts之后的congenstion 看起来也不大,几十个 overflow=0 的。几个overflow为1 。

但是routing 的DRC就是很多。1700多,而且short 有88个。

看工具修复的速度也是相当慢啊。
才六万们的设计,面积设为5600x36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 Cell Padding了吗?
在复杂的Cell的水平方向+ Cell Padding。
有feedthrough吗?

网友(2013-07-30):
.35um 做成这样,可能要算算是否做行间空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