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个令我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向各路大侠们求救

楼主(2010-10-05):
我做的是半波整流电路,输入的是差分的正弦信号。瞬态仿真,看了一下电路图右上角的PMOS管s端的电流,结果发现既有正,也有负(理解不了,为什么电流有两个方向呢?)。波形也有上传。右上角的PMOS直流工作在亚阈值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哪里是什么半波整流电路啊
分明是个放大器么,再去仔细看看资料,看看文章
要靠自己多琢磨琢磨,打基础是谁也无法帮助你的
难题么拿出来大家讨论讨论,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看起来你的M5和M25是设计的关键啊,M5这边电压上去容易,下来难
M25电压上去难,下来容易,
不过好像电压半边的可能性比电流半边的可能性要大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mcgrady说的有道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本意是M6栅电压过高后就截止,所以不会出现负电流?亚阈值区为弱反型层,仍然有一段可以有电流。为什么不能有负电流。。。

网友:
我早就说了,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设计的不怎么好的放大器,
要做电源里的整流就要用二极管
要做信号里的就要做检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检测信号的峰值,不知高人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电路

网友:
回复  fuyibin

    我想检测信号的峰值,不知高人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电路
引用 楼主:

你可以google一下包络检波,或者是找本高频电子的书,里面肯定会讲检波的
收音机就是个最简单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