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时钟问题,希望高手给点指点

楼主(2010-10-05):
如果FPGA的全局的时钟管脚,用完了,那么其他的普通I/O的管脚作为时钟管脚,应该怎么减小其影响

网友:
全局时钟管脚不等于全局布线数量。时钟从全局时钟管脚进入,这个管脚经过特殊处理,对时钟质量影响较小;从任意的管脚上输入时钟,只需将相应的信号设置成全局信号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应该是进入到FPGA内部的时钟信号,走全局时钟的资源的意思吧。我现在担心的是时钟从普通I/O口进,普通IO口的延时就可能对我的信号造成影响!谢谢

网友:
这要看你是否用此时钟在FPGA IO 上采样数据,局部时钟有时能更好地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