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是怎样做模拟模块与周围数字电路的隔离的?

楼主(2010-10-06):
新手求问

网友(2010-11-06):
这个问题太广泛啦 低频情况下加环就可以了 高频的话就比较复杂 要视情况而定 这个就没法给出标准答案

网友:
我也想知道了

网友: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离远点儿,加保护环~

网友(2011-06-05):
浪涌与latch up

网友(2011-12-05):
保护环是加上一圈模拟的电源和地吗?如果数字的电源也加上会有干扰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