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拟电路与模拟IC的区别

楼主(2010-10-06):
如题  大家发表下意见

楼主:
回复 楼主:

    高手来回答的看看啊 学习一下

网友:
我觉得模拟电路就是电路板级的用晶体管,芯片做起来的电路。模拟IC就是做芯片。。

网友:
模拟电路就是处理模拟信号的电路
模拟电路分为模拟分立器件电路和模拟集成电路

网友:
analog circuit made on PCB and IC is quite different.

网友:
最原始的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制造不同,用途不同,所以要注意的问题不同,最后就大大地不同

网友:
最大的区别恐怕是IC的体效应和寄生效应吧,还有封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