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lib转db问题!

楼主(2010-10-06):
当在DC2010中用read_lib,write_lib转换lib到db成功后,
退出DC,
在启动dc,read_lib xxx.db
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root/my_lib.db:Lexical Error on line 1 at or near ' '.(SCAN-4)

lib格式是CCS模型的。
为什么呢?大侠们帮帮忙啊
谢谢了

楼主:
没人帮忙啊,大侠们?

网友:
red_lib读入的应该是lib格式,ASCII 。而不是二进制的db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一试呵呵,谢谢呵呵

楼主:
是read_db xxxx.db

网友(2011-04-02):
dc_shell-t现在都集成了library-compiler了,也就是别人说的lc_shell,只要你有license即可。
步骤是:
read_lib xxx.lib
write_lib -format db xxx -o xxx.lib
要是不确定lib的name,可以用report_lib 看。
注意虽然read进去的是xxx.lib,但是lib-name不一定是xxx

网友:
高手多阿

网友(2011-05-16):
为什么一执行write_lib那条指令,报warning: The ‘xxx.db' library has not been read in yet.(UIL-3),没有其他的结果了。

网友(2014-07-16):
remove_design -all
  read_lib    ******.lib
  write_lib  ******* -format db -output *******.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