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线性区的MOS管,有沟道调制效应吗???

楼主(2010-10-07):
沟道调制效应是工作于饱和区的MOS管所具有的二级效应,只有在沟道夹断的情况下才会存在。
      那么工作于线性区的MOS管是否会存在这种现象呢?Razavi书上的答案里面考虑了这个情况:工作于线性区的MOS管有沟道效应存在。
      这是否是答案错了呢??

网友:
这个要看定义吧……

网友:
一阶近似应该是没有的吧
不过vds会影响反型层的大小的

网友A:
从根本上来说,沟道长度调制当然存在,但是工作在这个区的器件,对这个参数不是那么敏感罢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我觉的只有在饱和状态下才会发在沟道调制
沟道调制发生在夹断状态下,不断减小夹断点与源极的距离
从而使电流增大的一个结果

网友:
我认为是存在的,因为只要VDS的变化,沟道长度就会变化。而且我认为在线性区的时候沟道调制效应更明显。

网友:
一切源于model

网友:
线性区的输出阻抗比较小,一般不考虑沟道调制
实际上在深亚微米工艺中输出阻抗的下降主要是由DIBL(Drain Induced Barrier Lowering)现象引起的http://en.wikipedia.org/wiki/Drain_Induced_Barrier_Lowering

网友(2010-12-05):
沟道调制效应指存在于饱和区   在线性区时沟道不存在夹断 自然就不会有沟道调制长度调制啦!

网友(2012-10-26):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附了一张图,帮大家理一下,VDS对MOS输出电阻影响的几个效应发生的区域。

网友:
应该会有,可能就是没有饱和区的时候那么严重,就看model考虑的精度了

网友(2015-07-23):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 看看

网友:
检查该信道长度参数对信道的长度的依赖。作为沟道长度调制进入图象夹断只后,参数依赖于电场存在于夹断区

网友(2015-11-07):
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正如楼主说的,线性区沟道并没有夹断,不会有沟调制效应。

网友:
同意9楼的说法, DIBL广泛存在于短沟道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DIBL并不是沟道长度调制,这是两个方面。BSIM3V3  model里面是把DIBL和CLM分开处理的

网友(2017-04-28):
根据拉扎维书上P483公式16.31,在Schichman-Hodge提出的一阶模型中,线性区也受沟道调制效应的影响。所以在拉扎维习题的答案中普遍使用了这个公室。

网友(2019-11-20):
感谢,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根本上来说,沟道长度调制当然存在,但是工作在这个区的器件,对这个参数不是那么敏感罢了。 ...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20-05-11):
手工分析模型里面考虑了这个值,我也很迷惑

网友(2022-10-30):
拉扎维书上的Level1模型写到了线性区也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很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