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X还需要单独安装吗

楼主(2010-10-07):
已经在linxu下安装了PT,请问各位高手,PX是直接嵌入在PT中吗,可以直接启动PT后使用PX吗?

网友:
不需要了,已经包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了 那我再研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安装上pt2009了,里面有,那请问,这个PT里面的PX和primepower 是一回事吗,它们之间有区别吗?谢谢

网友(2011-05-17):
回复 楼主:

看你的license吧,我的pt里面就没有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