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出三态缓冲区是否是错误!

楼主(2010-10-07):
elaborate 的报告是不是只显示不是我定义自动综合出的线和寄存器,那这样的寄存器是不是越少越好?

还有自动综合出三态门是不是就是错误?

=================================================
| Register Name |       Type       | Width | MB |
=================================================
|    tx_tri     | Tri-State Buffer |   1   | N  |
=================================================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最近流片不能用,在找原因,FPGA仿真什么的都正常啊,就是流片出来,芯片不能动,烦躁啊

网友:
芯片内部绝对不允许有三态逻辑存在,有这种逻辑说明设计有问题!

网友:
是可以有的,跟你的设计思路有关,比如有的不使用多路选择,而直接使用三态挂接到总线上,但一定要注意控制时序,防止发生同时输出高、低到总线上。

网友(2011-03-01):
三态可以出现在port上,但是不能在pin上。

网友(2011-05-12):
DC是无法综合出三态的··因为你工艺库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不综合出来是显示三态··但是还是没办法进行仿真啊··和接下来的操作··PORT···综合出事一个三态门··但是仿真做不了··没意义啊。
三态门只要不出现在内部模块就可以啦···看看你做FPGA还是DC··目前我也很烦恼啊···
DC后的网标想用modesim 仿真··但是工艺。v文件没三态这个东西···悲剧

网友:
看书上,综合时在setup文件中设置:verilogout_no_tri=ture,DC就会将Tri_state net宣称为wire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把三态门design  改为input  output  是inout_en 三个端口···然后用inout_en实现三态··在port上实现····

网友(2012-08-22):
回复 网友A:

    大侠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库里面没有三态  但是dc综合出来了   因为是个inout接口  所以后面啥都干不了了   想问下大侠是咋样解决啊    !!!在此  先   谢谢大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态可以出现在port上,但是不能在pin上。pin使用三个端口!sda_in sda_out sda_en来控制

网友:
首先,片内是可以有三态的,比如ARM的STD Cell里都会有“TBUF”这个三态缓冲,很多IP(Flash/SRAM)也会有三态的数据输出。

然后,三态线上接个保持单元(ARM的STD里叫HOLD),就可以消除大电流隐患,放心使用了。

有些火星的STD Cell(Verisilicon等)还会有片内上下拉的Cell,代替HOLD接在三态线上。

PS: 我还真没见过没三态缓冲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