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语言中always语句问题

楼主(2010-10-07):
请问大家,always@(posedge clk)这个语句,clk一般是外部时钟输入管脚的时钟信号,那么问题来了,如果clk是用锁相环产生的时钟输出,可以用在always@语句中吗,也就是说always语句能够判断输出时钟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吗?

网友:
从语法上是可以的,但是从芯片制作上,还是要区分寄存器和组合逻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芯片制作是指什么?能否说详细点呀

网友:
clk是你所的触发器使用的时钟,可以是你自己产生的时钟,可以是锁相环的时钟。
但时钟一定要稳定

网友:
可以的!
clk本來就應該從PLL來比較好!

网友:
这个与soc有关,好像不需要关心吧

网友:
锁相环的输出可以作为时钟用在always中。
锁相环一般都输出一个locked信号,为了防止锁定前由于clk不稳造成不良影响,可以将locked作为一个复位信号。

网友:
不仅是锁相环,寄存器分频,时钟门控都可以作为时钟信号来用,放在always中。

网友:
理论上说,电路中的任何信号都可作为时钟,但是实际应用中,由于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全同步的设计,要求在电路中只要有可能,尽量使大部分的触发器都使用相同的时钟;只有在多个时钟域的时候才会有不同的时钟。
语法上,只要使用了always @(posedge clk),就会出现一个使用clk信号作为时钟的触发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综合工具来完成以上功能

网友:
你要理解真实的电路。always @(posedge clk)的意思是把clk信号接到寄存器的时钟输入端?。为什么接到时钟输入端就是上升沿触发?你要知道寄存器的结构,寄存器实际是有两个RS触发器组成的,只有时钟输入端由低到高时,才会将数据由D发送到Q端,看看具体的触发器结构就明白了。时序电路要求所有寄存器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所有对时钟要求很高,实际上从晶振引入的时钟还不如锁相环以后的时钟干净。

网友:
都可以用的,没有区分外边和里边的。

网友:
,always@(posedge clk)这个语句中的clk用的是通常是时钟树的时钟,综合实现中可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