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论坛上下载的calibre 2010 doc解压后是mis格式的,该如何安装

楼主(2010-10-07):
请问这论坛上下载的  Calibre2010.1_14.12 doc该如何安装,它解压后是mis格式的

网友:
intalled the calibre first.
then go to installed directory, you can find install.ixl directory and run "install" . After that you will know how.

网友:
thanks a lot baby!~!~!~!

网友(2011-06-23):
thank you for you share!

网友(2012-04-13):
源程序在哪儿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格式应该是windows下面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