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端CTS时transition的设置

楼主(2010-10-07):
CTS时transition设置过小会导致时钟树上添加的buffer过多,导致设计面积过大,且时钟树功耗过大;若设置过大则会导致短路功耗增大!对于transition的设置不知有何经验之谈?
譬如对于2M的时钟CTS时transition该设为多少呢?

网友:
记得在《高速电路设计》这本书里有看到一个参考公式
时钟频率 = 0.5 / 上升沿的transition

##################

回头看了一下,公式记错了,是
转折频率 = 0.5 / 上升沿的transition

楼主:
那对于2M的时钟就是0.25的transition,似乎太小了点。

网友:
……这个频率也太低了吧。

网友:
这里的transition是指的是10%~90%的时间

楼主:
恩,昨天在数字电路物理设计那本书上看到说是不能超过时钟周期的10%,不过我比较担心transition设置过大是不是会导致时序上的紊乱。

网友:
还是等高手出来解释一下吧……

网友:
一般是不超过时钟周期的10%,这个就是经验值,我想具体还得看工艺吧!
话说你2M时钟也太低了,10%肯定不行的,0.18工艺的话10%%吧。

楼主:
transiton设置偏大不会对时序造成什么影响吧!这个我比较担心。

网友:
看单元的lib就可以知道了,
二维查找表里就有一个transition的因子,还有一个就是负载

网友(2011-02-20):
transition的大小是根据逻辑库中的定义大小来的,不同工艺的逻辑库不同,max—transition大小就不同

网友(2011-04-25):
10%应该属于一个正常值。。。

网友(2012-07-02):
Trans 設緊對面積造成的影響較顯著,
算是一種trade off,
另外一提, Trans快的一個好處的是較為省電.

网友:
要么你多做几次CTS,选个总power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