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compiler, primetime px, prime power区别

楼主(2010-10-08):
由于项目需要,请问各位,power compiler, primetime px, prime power,哪个分析功耗更准确些呢?另外VCD和saif相比,哪个分析方式更好?

网友A:
ptpx
vcd有timebased模式及average模式
如果是average模式,vcd跟saif一样
如果是timebased模式,vcd更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网友(2011-07-01):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还没用到

网友(2011-08-31):
谁能给个标准的ptpx的流程?

网友(2011-10-25):
primetime px 更好点吧

网友(2014-05-30):
prime time px 和prime power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2017-04-11):
原來 prime time px 和prime power 是不一樣的  受教了

网友(2017-08-29):
average power mode not accurate

网友(2019-04-25):
引用 网友A:
ptpx
vcd有timebased模式及average模式
如果是average模式,vcd跟saif一样

duo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