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10.3 安装 vcs?

楼主(2010-10-08):
我原来安装过一次,好像最后报错,就装了centos+vcs. 现在看到还是有很多人用  ubuntu. 各位大侠怎么解决的?

网友:
Newest Ubuntu stable version is 10.04.1.

I have tried to set up VCS 2009.06 & VCS MX 2009.12 on Centos and RHEL 5.5 but not success. But I had success with Ubuntu.

dve

dve

楼主:
right, i tried on 10.3, not 13. but error reported on the last step, maybe some libs missing

楼主:
the failure is like this:

我在ubuntu8.10 desktop系统上安装synopsys vcs, 可是总是安装到快结束时失败。

install.log中显示出错信息如下:

DO_INSTALL /home/atlas/EDA/synopsys/vcs_vA-2008.09-3/VMS/admin/install.sh -r /home/atlas/EDA/synopsys/vcs_vA-2008.09-3
ERROR : Failed to
execute /home/atlas/EDA/synopsys/vcs_vA-2008.09-3/VMS/admin/install.sh
ERROR :
Start VMS/admin/install.sh
untar var.tar.gz ...
untar samples.tar.gz ...
setting synopsys_rman.setup ...
###########################################################
To install and customize full Execution Manager capability,
please run following command
%/home/atlas/EDA/synopsys/vcs_vA-2008.09-3/VMS/admin/post_install.sh
VCS customers who do not want to use Execution Manager
can ignore this
###########################################################
chmod: cannot access `va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I can help you

网友(2011-01-12):
我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请问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是需要添加一个库文件么?
能否讲一下?

网友:
不用理会即可,VCS可正常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看来安装是ok了,
后面又解决一些小问题后,启动vcs时候说license文件找不到。。。
可是用lmgrd -c license.dat时候没啥问题啊。。我再看看

网友(2012-04-25):
也不能安装呀。。。

网友:
很好用 glibc2.4

网友(2014-10-07):
回复 4# nonsingular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啊吗?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你,我会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