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音频芯片的THD及THD+N参数怎么测试?

楼主(2010-10-08):
音频芯片的THD及THD+N参数怎么测试?是需要什么测试仪器吗?

网友:
业界标准测试仪器是audio-precision了
一台很贵的

楼主:
哦,谢谢楼上兄弟,谁有用过这个设备,有具体型号和money?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用过,音频分析仪,kenwood VA-2230A,左右声道的,具体价格忘了,也得几万块钱一台吧。用的时候,你在芯片内播1KHz sin-wave,仪器会把输出采集出来自己分析的,按到dis档,可以测试thd+n,thd,hd,读数直接是液晶显示的,单位可选百分比还是dB

楼主:
我用过,音频分析仪,kenwood VA-2230A,左右声道的,具体价格忘了,也得几万块钱一台吧。用的时候,你在芯片内播1KHz sin-wave,仪器会把输出采集出来自己分析的,按到dis档,可以测试thd+n,thd,hd,读数直接是液晶显示的,单位可选百分比还是dB

谢谢楼上的哥们,那这个分析仪是需要电脑配套使用吗?还是直接一台测试仪就完全搞定了。

网友(2011-03-19):
直接就一台仪器就可以搞定了,他可以产生一个标准的audio信号给如到amplifier中,然后采样分析amplifier输出的thd及其thd+n。

网友(2015-10-19):
我用的ATS-2,需要搭配电脑使用。

网友:
比较专业的设备是audio-precisioin,功能很全但是很贵。如果你只要测THD的话,其实只要有一个很好的ADC就可以了,保证ADC的精度远大于你要测的信号的质量。看FFT自己在matlab里就可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