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 ocean脚本的问题

楼主(2010-10-08):
本人在用ocean做工艺角的仿真,仿真后 发现 数据输出后只剩下  最后一个工艺角的数据 而不是想象中的100多个数据,找不出问题来,不知道毛病在哪里 ,牛人知道一下啊 下面是我的脚本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umc18_mosfet_cornerlist ='( "tt" "ss" "ff" "snfp" "fnsp" )
umc18_bjt_cornerlist ='( "bjt_typ" "bjt_max" "bjt_min")
umc18_mimcap_cornerlist ='( "mim_typ" "mim_max" "mim_min")
umc18_resistor_cornerlist ='( "res_typ" "res_max" "res_min")
umc18_diode = "diode"
foreach(umc18_mosfet_corner umc18_mosfet_cornerlist
        case( umc18_mosfet_corner
                ( "tt" umc18_mosfet = "tt")
                ( "ff" umc18_mosfet = "ff")
                ( "ss" umc18_mosfet = "ss")
                ( "fnsp" umc18_mosfet = "fnsp")
                ( "snfp" umc18_mosfet = "snfp")
            )
foreach(umc18_bjt_corner umc18_bjt_cornerlist
        case( umc18_bjt_corner
                ( "bjt_typ" umc18_bjt="bjt_typ")
                ( "bjt_max" umc18_bjt="bjt_max")
                ( "bjt_min" umc18_bjt="bjt_min")
        )
foreach(umc18_resistor_corner umc18_resistor_cornerlist
        case( umc18_resistor_corner
                ( "res_typ" umc18_resistor="res_typ")
                ( "res_max" umc18_resistor="res_max")
                ( "res_min" umc18_resistor="res_min")
        )
foreach(umc18_mimcap_corner umc18_mimcap_cornerlist
        case( umc18_mimcap_corner
                ( "mim_typ" umc18_mimcap="mimcaps_typ")
                ( "mim_max" umc18_mimcap="mimcaps_max")
                ( "mim_min" umc18_mimcap="mimcaps_min")
        )

sprintf( corner_file_tail,"_%s_%s_%s_%s_%s",umc18_mosfet,umc18_bjt,umc18_mimcap,umc18_resistor,umc18_diode )
corner_file = strcat( "/home/piaosg/corners/hjtc_corner",corner_file_tail )
foreach( tmp '(-27 30 80)

ocnWaveformTool( 'wavescan )
simulator( 'spectre )
design(  "/home/piaosg/simulation/test4_9_25/spectre/schematic/netlist/netlist")
resultsDir( "/home/piaosg/simulation/test4_9_25/spectre/schematic" )
piaosg_outputfile = outfile( "/home/piaosg/hjtc10/LNA_wk_1009/test4_9_25/simresults/corner.dat" "w")
S11_temp=10
NF_temp=10
S11=10
NF=10
modelFile( corner_file )
analysis('sp ?ports list("/PORT38")  ?start "200M"  ?stop "900M"  )
analysis('pnoise ?start "430M"  ?stop ""  ?maxsideband "20"
  ?p "/net041"  ?n "/net042"  ?oprobe ""  ?iprobe "/PORT38"
  ?refsideband "0"  )
analysis('dc ?saveOppoint t  )
analysis('pss ?fund "430M"  ?harms "20"  ?errpreset "moderate"  )
desVar(   "cgs" 400f )
desVar(   "cp" 677f )
desVar(   "l" 81.67n )
desVar(   "c" 4.44p )
desVar(   "frf" 430M )
desVar(   "prf" -10 )
desVar(   "vdc_supply" 1.8 )
envOption(
'firstRun  t
)
temp( tmp )
run()
S11_temp=ymin(db20(sp(1 1 ?result "sp")))
selectResult("pnoise")
NF_temp = ymin(getData("NF"))
S11=min(S11_temp S11)
NF=min(NF_temp NF)
fprintf( piaosg_outputfile,"%s_%s_%s_%s_%s",umc18_mosfet,umc18_bjt,umc18_mimcap,umc18_resistor,umc18_diode )
fprintf(piaosg_outputfile "%L "  tmp)
fprintf(piaosg_outputfile "%L "  S11)
fprintf(piaosg_outputfile  "%L "  NF)
fprintf(piaosg_outputfile "\n")
close(piaosg_outputfile)
)
S11\ dB20 = db(sp(1 1 ?result "sp"))
plot( S11\ dB20 ?expr '( "S11 dB20" ) )
noise\ figure = getData("NF" ?result "pnoise")
plot( noise\ figure ?expr '( "noise figure" ) )

网友:
我想是不是数据输出的语法要包含在每次的循环中呢,嘿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要这样

网友:
2楼是对的,输出要包含在循环里。现在的语句每一次的结果都有print出来的,只是被下一个覆盖了,所以只剩最后一个case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在最下边加5个括号就额可以解决吗?

网友:
resultsDir( "/home/piaosg/simulation/test4_9_25/spectre/schematic" )
所有的数据读放到这个文件夹下了,前面的仿真结果被后面的覆盖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为什么还会有最后一个仿真结果存到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把那行去掉吗?  去掉后  仿真结果存到哪里去了  , 还能计算仿真结果了么

网友(2011-10-26):
不直接写出来,要么就报错,也有可能能够run不过就是基于前面的环境了
也有可能是系统变量本来就有~~

最好是,explicit!

网友:
2楼正解。每个run就要变一次resultsDir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