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中-hookup_pin的使用方法请教~~~~~!!!!

楼主(2010-10-08):
hi all,请问dft中,-hookup_pin的使用方法是怎样的,是把我们所定义的信号port和相应pad的哪个信号pin相连??

网友:
dft的使用文档里有介绍的呀,你看一下文档就知道了,很easy的!

网友(2010-12-31):
-hookup_pin的使用方法是怎样的,查查去

网友(2018-10-10):
回复 网友A:

   头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