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lass AB output buffer design

楼主(2010-10-08):
请问,用Huiijing那种悬浮电流镜的经典结构搭的class AB output buffer。
floating bias voltage一般是将其设在输出管的阈值电压附近吗?
工作时,上下电压会一起动,保持电压差不变?
但是如果要输出很大电流,会不会发生因上下电压摆幅太大而不会压差一直不变?

如果输出管的M值变化了6倍,最大输出电流却没有很明显提高会是什么原因呢?

最大输出电流与静态电流设置之间有关系吗?

网友:
不会啊
浮置电流镜的vgs+输出管的vgs=偏置电路的两个vgs之和
如果你不需要保证两个输出管都导通,最大输出电流跟静态电流没啥关系
而在两个管子都通的情况下,有公式计算最大输出电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最近也在做CLASS AB ,浮动电流源、输出管以及给浮动电流源做偏置电压的两个叠加的二极管连接的的MOS管 ,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普通的共源共栅电流镜,所以浮动电流源的过驱动电压和二极管连接的MOS管的一样。浮动电流源在交流工作时,PMOS和NMOS的跨导一样,静态电流一样,所以上下交流短路,而直流不短路!
    对于输出级,动态电流较大,因为他相当于PMOS和NMOS两个跨导的并联,跨导很大,抽取电流的能力较强。输出管的过驱动电压设置在亚阈区比较好吧,个人觉得能效比较高。

网友(2013-03-13):
留名,明天来讨论。

网友A(2024-04-03):
Huiijing的这个文章是啥,能发一下吗?

网友:
主要用於輸出端PMOS 及NMOS的靜態電流調整,可依此方式做偏壓調整

网友B(2024-10-23):
引用 网友A:
Huiijing的这个文章是啥,能发一下吗?

是一本书Operational Amplifiers Theory and Design,2017第三版eetop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本书Operational Amplifiers Theory and Design,2017第三版eetop上有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