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pectre下怎么对全差分运放进行噪声仿真?

楼主(2010-10-08):
我设计了一个动态比较器,现在想仿真预放大的噪声性能。
在spectre的noise analysis里面,输出可以选择差分输出端,可是输入只能选择一个source,而我的输入是全差分的,用了两个vdc给的,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设置啊?
我试过用balun,可是balun给出的输出一个是0,一个是小于vin的一个值,而带共模端的balun好像ic5141又用不起,该怎么办?求大虾指点

网友:
niose source 选none就可以了

楼主:
niose source 选none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你好,选none的话好像就得不到input-referred noise了,如果需要看input-referred noise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你好,选none的话好像就得不到input-referred noise了,如果需要看input-referred noise该怎么办呢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自己想想办法吧,
人家noise source是为了测输入到输出的 noise ratio
是加一个有noise的激励,你需要去这个么
看看输出noise,再除个gain就得到输入noise了,有必要这么拘泥于形式么,哈哈

楼主:
我也是想除个gain算了,可是心理总不踏实。而且这还只是预放大,加上后面的latch后,我更不知道怎么仿noise了,上次试了下,居然出来个2e15的结果,真是茫然。。。

网友(2011-03-22):
那你就自己想想办法吧,
人家noise source是为了测输入到输出的 noise ratio
是加一个有noise的激励, ...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

网友(2014-04-10):
加的source是一样的行不,两个一样不就是选一个了么。最近也愁全差分参数分析

网友:
如 hspice model need flicker noise model ,
如果MODEL 無
那如何模擬?

如 bipolar 類

网友(2016-05-07):
我设计了一个动态比较器,现在想仿真预放大的噪声性能。
在spectre的noise analysis里面,输出可以选择差分 ...
引用 网友B:

最后信号是怎么加的啊?

网友(2018-07-16):
这个你们是怎么做到全差分运放噪声分析的呀?求分享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求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你们是怎么做的全差分运放噪声仿真的呀,求分享

网友(2018-10-10):
回复 网友C:

可以参考何乐年的书p192,输入等效噪声的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何乐年那本书里的Input Voltage Source 该怎么选择,全差分不是两个输入吗?

网友(2019-05-22):
请问楼主是否仿真成功了?????能否分享下仿真流程及相关电路。

网友(2019-08-22):
试了一下,用单信号源转差分信号源之后,输入差分运放。这样输入源就只有一个能点了。但是仿真结果表明:这种接法的结果和分别用两个信号源做输入,噪声仿真的输入源选其中一个的接法结果是一样的。可能电脑也是用Vout/A逆推的,输入源什么的不重要。

网友E:
动态比较器的输入噪声和放大器的输入噪声不一样,比较器要跑带噪声的瞬态仿真,然后导出数据到matlab分析,有文献讲这个。

网友F(2020-02-25):
引用 网友E:
动态比较器的输入噪声和放大器的输入噪声不一样,比较器要跑带噪声的瞬态仿真,然后导出数据到matlab分析, ...

请问您说的文献是哪个呀?能提供下嘛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说的文献是哪个呀?能提供下嘛 谢谢!!

参考design guide网站的比较器失调仿真,不同的是失调用蒙特卡洛仿真,噪声用带噪声的瞬态仿真

the offset-simulation of comparators.pdf

网友(2021-03-03):
大神在哪里

网友(2021-07-26):
这个仿真是不是不准呀,我无输入源情况下,仿真得到的输出噪声只有3uVRMS,太小了,指标要求小于100uVRMS,感觉仿真不对,是不是这个仿真只能参考?不能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