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作交流分析时,怎么看直流工作点?

楼主(2010-10-08):
hspice作交流分析时,怎么看每个管子的直流工作点呀?
请达人指点!
先谢!!

网友:
i think dc operation point must decide first

so run .tran to see dc operating point

after this start design a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spectre的话就做个DC分析;
hpsice的话加上.op,跑完仿真可以在list文件里面看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

通过tran来看静态工作点不可靠(举例来说,如果跑振荡器的相位裕度,tran分析肯定不行)

网友:
肯定要先做DC分析,获取直流工作点,然后再做AC分析,看频响。
所以先.op就行

网友:
我的天 好东西
努力攒钱,.........
好難喲!!!
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