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综合

楼主(2010-10-08):
麻烦问下,我知道的电路有设计,仿真,综合。。。,但是其中,综合具体是指什么?是不是指电路仿真后得到的网表文件吗?

网友:
i don't know

网友:
仿真只是验证你的设计是否有问题,综合是指将HDL语言描述的电路转换成具体的门电路的过程,综合输出是门电路描述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那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Verilog HDL相当于模块的描述,只说明了功能,需要做什么,而综合后得到的门级电路,就是具体的将各种门组合在一起,实现前面功能?

网友:
综合是把通过语言描述的电路转化成有对应实际工艺的网表,有些东西仿真是没问题的,但在实际电路中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在进行电路设计的时候,才有可综合和不可综合的说法。

网友:
综合嘛,就是把rtl转换成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