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一下reference的结构

楼主(2010-10-09):
我采用这种简单结构做了一个reference,运放用的是普通的cascode。

在做不同工艺角仿真时性能很差。不知要从何入手进行改进。仿真结果如下图

网友:
不知道Lz用得多少的工艺?
三个p管的管子长度还是要取大一点
另外,有没有仿真运放的性能?
我也没有深入做过,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帮助

楼主:
我用的是hhnec0.35的工艺

网友:
不懂模拟,纯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