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7.0完整版iso怎么安装

楼主(2010-10-09):
1.直接下载下来后解压到一个文件夹,双击setup即进入安装界面 ,此处注意,直接解压后双击setup,若出现The installer cannot read the mwinstall.dll file, This is probably due to a CD reader which can only read files with an eight.three naming convention. Please see the technical support page at www.mathworks.com,点击ok也没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解压出来的文件文件名含有汉字,重命名去掉汉字,就可以安装啦,例如你的解压路径是F:\工具\matlab,则会因出现汉字而错误,一路的路径均不可出现汉字,解压目录必须都是英文的,并且不能含有空格、@等字符。

           2.用户名和公司随便填,安装序列号为:14-40650-07759-22592-14511-18097-25343-42181-21252-51321-34927-48124-05718-58684-39392-43258-58216-35418-31191-17269-15881-14532-53463-30165-57169-25959-18088-54705-62983-52574-52397-54410-53165-00047

           3.按提示步骤next到结束(安装目录必须都是英文的,并且不能含有空格、@等字符)

           4.安装完成打开后会提示“Runtime Error”,这时将桌面改为经典主题即可(右键桌面/个性化,往下拉最下面有个windows经典,单击).

           5.安装好后一打开过几秒钟就自动关闭了,解决方法: 这是CPU和默认设置不一样造成的。首先请确认你的MATLAB的文件夹中有如下文件:atlas_Athlon.dll(AMD系列的请用这个,其他的CPU也有相应的问题件,就在MATLAB文件夹下),这些是对应处理器的数值运算优化文件。然后请按如下步骤进行: 1.右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 2.在\"高级\"选项卡中点击\"环境变量\" 3.在系统变量下面添加如下内容(按\"新建\"): 例如: 变量名:BLAS_VERSION 变量值:X:\Matlab7\bin\win32\atlas_Athlon.dll (注:这个X是你的matlab的安装盘符,换句话说,这个是这个atlas_Athlon.dll 的路径,自己对着改一下)

           6.再打开已经可以运行了,此时在matlab界面右端提示:The element type "name" must be terminated by the matching end-tag "". Could not parse the file: c:\matlab7\toolbox\ccslink\ccslink\info.xml 解决方法,解决方法,在安装好的目录里找info.xml这个文件(matlab7\toolbox\ccslink\ccslink\info.xml),右键单击用写字板打开,第三段第二行Link for Code Composer Studio?name>,在 /name 前面 加上“<”,构成一对标签……,然后保存关闭即可

本文来自: 高校自动化网(Www.zdh1909.com) 详细出处参考(转载请保留本链接):http://www.zdh1909.com/html/matlab/1447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