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D 电路除了通过三角波比较产生pwm,还有别的办法嘛?谢谢!学习中

楼主(2010-10-09):
在看一个class d 电路但是前级放大器输出后经过一连串的放大器级联就直接输入到数字电路部分
一般class d 产生pwm 波,是和三角波比较得到,但是我在电路里找不到三角波信号产生及和输入信号比较

class d 电路的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处理,会不会有别的方式?

学习中
希望大师指导,谢谢!

楼主:
先回宿舍了,回去做梦期待大师出现,第一次发帖询问,会是神马结果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先回宿舍了,回去做梦期待大师出现,第一次发帖询问,会是神马结果呢?。。。。

楼主:
自己回答
有的

网友(2010-12-23):
Sliding mode control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能详细了解下?
怎么样的逻辑?怎么样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