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6713B与SDRAM的PCB走线???

楼主(2010-10-10):
大家好:
     最近,在画TMS320C6713B与32位SDRAM的PCB,因为初次涉及SDRAM的布线,不太明白,时钟线、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关系。
     目前,做到时钟与数据线在300mil内,数据线信号在300mil ,地址与数据线在400mil内,但是地址线比数据线短,比时钟线长,可以吗??

网友:
看你SDRAM速度跑多快了,应该没多大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做过6713和16bitSDRAM的设计,当时没有注意布局布线,速度只能跑到50MHz左右的样子,建议你注意布局布线。

网友(2010-11-23):
可以根据你需要跑的时钟来定义你的线长,然后还有数据线之间注意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