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位置位的D触发器

楼主(2010-10-10):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

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
那个传输门为什么后面还加了一个小圈?是反相的意思还是三态门呢?

网友:
it is 反相三态门

网友:
三态门,其实就是一个反相器。C和CN控制,如果C=0,CN=1,输出相反信号,否则为高阻态

网友(2010-12-12):
CMOS电路的分析,和TTL电路分析还是不同的。有很多有趣的

网友(2012-06-06):
如果D触发器,没有复位短,应用起来会有什么问题?
从D到Q的数据传输会发生错误吗?

网友(2012-08-11):
请问这个触发器的保持时间是不是为零呢,在c为低的时候,D输入被立刻终止了

网友:
明显是反相

网友(2013-02-28):
This is a DFF, it samples D at rising edge of clock.
DFF works well without reset or set pins.
But when power up, the state is unknown, either logic 1 or logic 0.

网友(2013-09-04):
it's related to race con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