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与 specture 的区别

楼主(2010-10-10):
想请问几个关于仿真模型的问题,第一次发帖,请各位大侠多多照顾:

spice 与 specture 的区别是什么?是模型的不同吗?它们仿真用的是不是BSIM3v3等等?

手工计算的模型和真正仿真的模型相差有多大?

为什么说到level1 level3的时候,不怎么会提到有level2?

问题有点乱,还请各位见谅哈!

网友(2015-09-19):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我也有疑问。。。

网友:
個人常用SPICE,我知道製程廠商會分別給Spectre跟SPICE模型,至於是否能相容不確定。

手工計算跟真正模擬非常不一樣,尤其現在會設計用到大多是CMOS短通道,手算幾乎完全無法。一般都會用模擬輔助的方式。

BSIM3v3是level 49,發表於199X年左右,是專門給短通道例如0.18um。短通道的效應會考慮進去,可以參考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litweb/pdf/5989-5254ZHA.pdf,有元件物理知識會比較好理解。

level1,level2就是接近簡單MOS模型,跟BSIM3v3差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