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 2.0在FPGA上实现

楼主(2010-10-10):
有人用过opencores上那个USB 2.0设备IP在FPGA上实现过吗?PHY芯片打算用cy7c68000
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吗?还是可以直接使用。
应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
没人回复吗

网友:
I advice you to use TI or SMSC chips for this purpose.
I think that no change to the chip is required. The only thing to check is basic UTMI compliance and if the wishbone interface is good for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过USB1.1的IP,固件的信息写在一个rom里。而2.0并没有这部分,是否需要添加
而 且还缺少个微控制器。

网友:
So what you need is a solution with not only USB 2.0 phy but also with SIE and endpoint logic
I can suggest you to take a look at the Cypress EZ-USB familly.
http://www.cypress.com/?id=190&source=header

楼主:
有谁写过这个IP核的Testbench ?   哎  这个东西真麻烦

网友:
我是自己写的,4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