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在hspice中怎么模拟电路的静态功耗

楼主(2010-10-10):
拿一个反相器来说,总功耗=静态功耗+动态功耗;
请问下在hspice中模拟电路的静态功耗~~~

网友:
负载为空时的电压源电压乘以电流?

网友:
努力攒钱,.........
好難喲!!!

网友(2014-01-14):
简单的方法 做OP仿真,计算VDD*IDD

网友:
頂一下!感謝無私享

网友:
漏电小的工艺下,一般反相器静态功耗可以近似认为等于零

网友:
不是有Calculator吗。算平均值。

网友(2016-01-14):
不是,一般是输入信号和时钟恒定为0或1,测vdd的功耗:
.measure tran avgpowerVdd_d avg p(vvdd_d) from=0 to=5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