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与 specture 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10-10):
如题。
是模型的不同吗?它们仿真用的是不是BSIM3v3等等?

手工计算的模型和真正仿真的模型相差有多大?

为什么说到level1 level3的时候,不怎么会提到有level2?

网友:
difference in models and simulators

网友(2011-04-04):
回复 楼主:

    no difference hspice is command oriended

   spectre is object oriented

网友:
spice和spectre最先都是由UCBerkely开发的,前者主要用于集成电路的仿真,后者主要用于微波电路的仿真,后来cadence公司加入了瞬态仿真算法后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仿真软件

网友:
spice, BSIM3V3 是由 Berkeley 开发. Can download Berkeley spice free and compile to run 仿真.
Spectre 是由 Cadence 开发. Lots of enhancements over Berkeley spice simulator.

网友:
在对噪音、RF等模拟中,Spectre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