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阻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0-10-11):
请问下达人。reference里面两个电阻比例不是整数,用的是poly电阻。怎样做匹配比较好呢?是两个电阻L相同,W不同么?

网友:
不是整数照样可以取个合适的公约数来匹配啊。好比你的两个电阻比例为1:1.5,你可以取2:3来匹配啊。做匹配的电阻长宽不论哪个不同都不好。还是取相同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同样尺寸的电阻串并联

网友:
3楼给我了很好的提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