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闭环的运放的噪声怎么计算?

楼主(2010-10-11):
求助大侠指点一下:开环的输入噪声计算是将每个管子的噪声等效到输出端,所有噪声求和之后再除以增益A。那么对于一个电压负反馈的运算放大器的等效输入噪声怎么计算呢?总噪声要除以的是放大器自身的增益,还是带反馈的增益?反馈网络的噪声怎么计算?

网友:
根据扎维第七章的后面一节,反馈不能改变运放的输入噪声,所以开环闭环算出来的输入噪声是一样的(当然输出噪声不一样), 计算输入噪声的时候,断开环路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网友(2011-06-14):
guang3000 说的前提是反馈网络不引入噪声,则输入参考噪声电压开环和闭环的一样。但实际上,反馈网络含有电阻等,因此,闭环噪声会差一些

网友B:
那闭环的输出噪声呢?知道了输入噪声,是用输入噪声乘以开环增益还是闭环增益呢?

网友(2021-08-02):
闭环噪声,但是反馈部分噪声怎么样算

网友:
Boris Murmann的经典分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Boris Murmann关于DT transnoise的分析.pdf

836.28 KB , 阅读权限: 10 , 下载次数: 568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闭环的输出噪声呢?知道了输入噪声,是用输入噪声乘以开环增益还是闭环增益呢? ...

乘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