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之前,加入IOpad出问题了,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0-10-11):
DC综合之前,在RTL代码中加入IOpad,然后DC综合后,看schematic图,内部的模块之间的连线都没连起来,内部模块的输出都悬空,输入都接地或接电源。
加pad之前都是正确的连起来的,加入pad后怎么会断开了,这是为什么,谁有加入pad的dc脚本吗,能共享一下吗,谢谢啦

楼主:
DC综合时,在延迟优化过程中会有很多这种报告
Information: The register 'DIGITAL_CAL/DIG_INVERSE/CODE_TMP1_2_REG1_reg[0]' is a constant and will be removed. (OPT-1206)

网友:
你看一下时钟建得是否正确?

网友:
最好看看DC综合的报告的warning,或者贴出来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上面两位,我复位信号弄错了

网友(2014-06-09):
好吧,题目一看以为有新知识

网友(2015-01-31):
这个值得借鉴一下

网友(2015-10-08):
回复 网友A:

    你好,最近我做DC综合时,优化过程中也出现大量的这类报告:
Information: The register 'sclk_n_cnt_reg 3' is a constant and will be removed. (OPT-1206)
Information: The register 'sclk_n_cnt_reg 2' is a constant and will be removed. (OPT-1206)
Information: The register 'sclk_n_cnt_reg 1' is a constant and will be removed. (OPT-1206)

按理说,这些寄存器不应该被优化掉,否则功能肯定不对。请问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8-12-1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有没有加入pad的dc脚本吗,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2019-03-10):
你好,最近我做DC综合时,优化过程中也出现大量的这类报告:Information: The register 'sclk_n_cnt_reg 3' is a constant and will be removed. (OPT-1206)Information: The register 'sclk_n_cnt_reg 2' is a constant and will be removed. (OPT-1206)Information: The register 'sclk_n_cnt_reg 1' is a constant and will be removed. (OPT-1206)按理说,这些寄存器不应该被优化掉,否则功能肯定不对。请问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9-11-04):
请问各位是否解决了问题

网友:
好像没人解决……

网友(2021-11-12):
你好,我这做这方面,有些不懂,请指教下:
1.在RTL代码中加入IOpad,怎么加上?能给个代码示例吗?谢谢!
2.DC综合代码里,还需要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