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怎么处理latch

楼主(2010-10-11):
RT
一个ARM11,里面有些latch,听说对STA有影响,不知道在P&R和STA时怎么特殊处理?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制程?你的工艺库里有没有FILLTIE 单元?有的话布局的时候一定的间隔要加入filltie
单元 简单的说就是NTAP PTAP

网友:
关于latch的时序处理我一直也很困惑,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说的不是闩锁效应!

楼主:
期待高手来指点下啊。。。

网友:
改代码吧,呵呵
我做后端过程中,只要出现latch,会让程序员改代码,一般只要把if  else情况考虑全面即可,这样在综合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latch了。

楼主:
是为了省面积做的latch.

楼主: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设计latch是低电平有效,但是综合出来的是高电平有效,并在时钟前加了个或非门。
工具分析从DFF(rise)-->Latch的时候,就是在同一个沿检查setup,好象没有识别时钟线上的反。
请问怎么告诉工具去识别时钟上的反向

网友:
比较麻烦,使用Latch,要设置一些约束条件。具体你可以搜下sold的solv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