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侠有.lib文件语法的介绍???

楼主(2010-10-11):
哪位大侠有.lib文件语法的介绍???

网友:
有本书叫做数字IC中级教程 里面有介绍到一些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看synopsys的帮助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找找看看啊

网友(2010-11-13):
synopsys有专门的文档讲这个lib格式,只是比较复杂,需要数字设计的功底。

网友:
看书也太老了点吧
搞清楚你的lib是什么版本的,然后找这个版本的specification就好了

网友:
这种介绍liberty的文档网上可以找到很多的

网友:
想顺便问下,下面这个怎么看啊?

        fall_transition(tmg_ntin_oload_7x7) {
          index_1("0.01000, 0.03680, 0.1309, 0.3105, 0.5905, \
                   0.9832, 1.500");
          index_2("0.001000, 0.004490, 0.01674, 0.04014, 0.07659, \
                   0.1277, 0.1950");
          values("0.0241, 0.04364, 0.1131, 0.2505, 0.4661, 0.7673, 1.165",\
                 "0.02415, 0.04369, 0.1132, 0.2502, 0.4662, 0.7688, 1.165",\
                 "0.02428, 0.04393, 0.1131, 0.2511, 0.4664, 0.7688, 1.165",\
                 "0.02885, 0.04731, 0.1142, 0.2504, 0.4664, 0.768, 1.166",\
                 "0.03604, 0.05355, 0.118, 0.2518, 0.466, 0.7682, 1.165",\
                 "0.04366, 0.061, 0.1214, 0.254, 0.4666, 0.7675, 1.166",\
                 "0.05206, 0.07092, 0.1268, 0.2552, 0.4684, 0.7688, 1.165");

网友:
如果没错的话,index_1是横坐标,输入transition
index_2是纵坐标,输出负载
value是每个坐标点上输出下降沿的transition时间

网友:
synopsys工具中的liberty compiler 使用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根据横坐标和纵坐标的值,可以算出下面的value,但怎么套忘记了

网友(2013-04-25):
请问如何给自己设计的标准单元写个.li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