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DC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0-10-11):
在design里面,有个模块,里面有这么一句:
AN2D0 DNTKSTATE   (.A2(1'b0),         .A1(DriveKState_), .Z(TXD));

我在综合时,设了set_dont_touch {DNT*}

但综合后的结果如下:

assign TXD = 1'b0;
AN2D0 DNTKSTATE ( .A1(DriveKState_), .A2(1'b0), .Z() );

看起来set_dont_touch也起作用了,但不知道为何把TXD单独拿出来,直接assign了?
大家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吗?怎么解决呢?
谢谢!

网友:
AN2D0是个与门吗?
逻辑上讲,如果TXD始终为0的话,DC会用assign语句来代替的。

楼主:
AN2D0是个与门,虽然TXD始终为0,但我们希望综合后的netlist里面这个地方和RTL中的hand code一致,(这是由于我们的flow会check某些东西的原因)。有什么办法做到吗?
谢谢!

网友:
手动直接更改过来。

网友:
DC有个约束是不使用assign,你查下,要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