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怎样写verilog求复数信号幅值和角度?

楼主(2010-10-12):
如题,如果一个复数是 A=x + yj,怎么求幅值 r 和 角度 Sita?
多谢

网友:
你为什么那么想不开呢~Verilog是用来描述硬件的~你求复数幅值幅角变换用计算器不行么。。。。

网友:
根据公式,r=sqrt(x^2+y^2),  sita=arctan(y/x),
如果实际复数集合有限的话,可以直接采用查表。
如果无限的话,对于r,采用FPGA中的求平方根的IP,对于sita,可以采用查表或者曲线拟合。

网友:
LUT是最基本的方法,放之四海而皆准,而采用cordic算法也是获取幅度和角度的良好办法,具体自己去查查就会了,非常简单

网友:
cordic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了。
面试被问到了…我说先求角度,然后查表,被深深地鄙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