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5問題

楼主(2010-10-12):
請問哪位大大遇過下面問題
在電腦上裝上centos5.3
之後又按裝cadence ic5141跟hspice
但是在要跑模擬或驗證都會無法輸入文字
沒辦法輸入文字,就不能儲存檔案
必須用遠端軟體像是vnc或是其他軟體就可以輸入文字
請問哪位大大可以解決!!

网友:
我是安装在RHEL4.7上,遇到过上述问题,追加以下的设定就可以了,
注:以下是csh,你需要根据的shell来设定。
setenv XKEYSYMDB /EDA/cadence/IC5141USR5/share/cdssetup/tdmX11/XKeysymDB

网友:
這是centos 5 輸入法更改為scim所造成的,更換一個輸入法就可以了

网友:
haoxiangbucuo,dingle kankanhaoxiangbucuo,dingle kankanhaoxiangbucuo,dingle kankan

网友:
不安装或关闭中文输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是在哪個檔案設定阿!

因為我是新手!!
我用的是tcsh

网友:
将/etc/X11/Xinit/xinputrc 改个名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