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存储器中的突发传输

楼主(2010-10-12):
突发传输是指同一行中相邻存储单元连续进行数据传输的方式,连续传输涉及到存储单元的数量就是突发长度。一般在对SDRAM初始化的MRS阶段对突发长度BL进行设置。目前可用的选项是1、2、4、8、全页(Full-page),常见的设定是4和8.表示每次连续传输4或者8个字节。
    对于全页突发传输,是指L-Bank里的一行中所有存储单元从头到尾进行连续传输。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对于全页传输,每次传输多少个字节呢?一个L-Bank一行的存储单元到底是多少个自己呢?

网友:
对于全页传输,每次传输多少个字节呢?
字节数根据自己需要而定。
一个L-Bank一行的存储单元到底是多少?
选的相应的sdram的手册中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Full Page(全页)突发传输是指L-Bank里的一行中所有存储单元从头到尾进行连续传输(参见《SDRAM的原理和时序》),为什么跟你说的按需要而定有出入呢?
    下面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否,请指正!
     我使用的是英国易思ISSI的IS42S16400B,其datasheet(参见《IS42S16400B.pdf》)中有关于存储容量和刷新周期的描述,存储容量为1,048,576 bits x 16-bit x 4-bank=1Mx16-bit x 4-bank ,4096 refresh cycles every 64 ms,这里的4096应该就是每个L—Bank的列数,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这样,我计算了一下,这里的1M就是一个bank的行数和列数的积,也就是4096*行数=2^12*列数=2^20,所以得到列数=2^8=256,所以,我说这个SDRAM的列数就是256。如果是全页突发传输的话,就应该是每次传输256个字节,这的是固定的,请问对吗?
    我的结论:可以根据datasheet计算出一个L-bank的列数,也就是Full page传输的字节数。不知道是否正确,请指点。附录有涉及到的文档。

楼主:
你好!我明白了!谢谢!

   Full Page(全页)突发传输是指L-Bank里的一行中所有存储单元从头到尾进行连续传输,具体多少,是可以根据自己设计来确定呢,只要是连续存储单元就好了,可以小于一行的内容,不一定是全行啊。

  不胜感激……

网友:
burst是一个一个传输的,只是burst期间总线完全被占用了,

网友:
同意,学习了,感谢

网友(2011-11-22):
5f一句话应该是重点  学习了

网友(2013-07-12):
如果在全页连续读或写时,有了刷新中断,中断结束后,会自动接着中断点读或写吗?还是需要干预,这个地址怎么给?

网友(2017-02-09):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啊暗暗啊